现场仪表
电磁阀的什么几路几通呀能详细讨论一下吗?

楼主(2006-12-17):
电磁阀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工作原理大家都知道的,但碰到问题还是没几个人能明白的

网友A:
找下有关气动和液压控制原理资料了解就行了

楼主:
怎么没几个人了解的

网友B:
太简单了,没法回答.

网友C:
机械基础上讲得很清楚

网友D:
呵呵: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电磁阀一般选用日本SMC(高档一点,不过是小日本的产品)、台湾亚德客(实惠,质量也不错)或其它国产品牌等等。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日本ASCO电磁阀,算两位五通的,原理是:P进气口连气源的,压力是4公斤,A线圈得电,进气口P直通A出气口,B出气口直通排气口E,B有气排光;B线圈得电,进气口P直通B出气口,A出气口直通排气口E,A有气排光,现在有个奇怪的故障,排气口一直在通气,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楼上的讲的很细不过也没那么复杂,用嘴吹一下试试,然后在带电的用嘴吹下试试,就一目了然了,具体的不用了解太多当然了解些也有好处

楼主:
怎么去吹呀,吹什么地方?详细点呀

网友F:
TO 9shanghai:
根据你的说法,我来分析一下。你说的阀应该是两位四通的电磁空气阀。所谓两位四通中的两位就是指有两个中位机能,四通就是有四个通路。你所说的不管是A还是B电磁铁带电回气口都在漏气,一种可能是回气不畅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排完气体。另一种可能是你的气缸密封坏了,不管是处于哪个机位排气口都回漏气。

网友G:
学习了,我也是只会测量有气无气来判断,具体原理看来还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H(2007-04-21):
简单地说应该是几位几通阀,位是代表位置,通是代表通路,例如我们常用的是2位5通阀,就是说该阀有两个稳定位置5个通路,5个通路是指气源1个、气缸2个、排气两个。电磁只是控制位置,在不同的位置上通路不一样,要看电磁阀上的标记。

网友I:
ASCO是美国的不是小日本的

网友J:
下面引用由9shanghai在 2006-12-21 20:01: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我用的是日本ASCO电磁阀,算两位五通的,原理是:P进气口连气源的,压力是4公斤,A线圈得电,进气口P…
--------------------------------------------------------------------------------------------
ASCO是美国的,不是小日本的!

网友K:
这样讨论好累,
其实你只好看看电磁阀的符号图就很容易弄明白了

网友L:
      3  1  5    3  1  5
    !!|!!!!!!!!!!!!!!!!|!!
    !    \  |  ! |  /    !
    !     \ |  ! | /     !
    !!!!!!!!!!!!!!!!!!!!!!
          2  4   2  4

二位五通,!是边框

网友L(2007-05-21):
能发图片就好看多了

网友M:
对萧冰的一点解释,简单分析方法:图中有两个边框代表两位,1.2.3.4.5分别代表5个通路 所以为二位五通

网友N:
还有三位五通
当中间保压的

网友O:
一个方块是一个位置,几个孔是几通,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P:
很详细呀

网友Q(2007-10-25):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R:
简单地说应该是几位几通阀,位是代表位置,通是代表通路,例如我们常用的是2位5通阀,就是说该阀有两个稳定位置5个通路-------------------好,简洁明了。

网友S:
受益非浅

网友T:
这里真是长见识.

网友U(2008-01-07):
电磁阀一般有二位二通,二位三通,二位四通和二位五通.
1、二通阀: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与管线连接。
2、三通阀:一个入口,二个出口,并有两个孔(一个开启时,另一个关闭)。
3、四通阀:一个压力口,两个气缸口,一个或两个排气口,一般用于操作双动气缸。
4、五通阀:一个压力口,两个气缸口,两个排气口

网友V:
 很详细 ! 受益非浅!9shanghai 有些问题应简单化。你所说的现象一般是密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