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在变频器中的应用

楼主(2006-12-17):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 ,在称重系统中用到了变频器和制动电阻   ,但是在系统下降过程中发现 电阻发热现象特别严重 !!问: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过快的减速时间也会发热严重。

网友B:
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A:
加大电阻功率恐怕会把制动单元给废了,哈哈

网友C:
仅仅就加大电阻功率不会给制动单元带来影响吧?

网友A:
是不会给制动单元带来影响。
假如电阻是和变频器匹配好的电阻就不建议加大,最好能查出发热原因才是解决的办法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加大电阻功率,但不要减小电阻值!比如  60欧500W换成60欧700W.       另外增加散热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E:
我用绕线电阻箱代换过,效果很好。

网友F:
功率变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G:
加大电阻和制动单元后电机可能过热

网友H:
  在系统下降过程中发现 电阻发热现象特别严重 !!问:如何解决该问题??/

  调整减速斜坡时间,适当延长减速斜坡时间!

网友I:
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J:
加大电阻功率!实际上要减小电阻的阻值,所以要注意制动单元不能过流就ok了,西门子的制动单元是可以接外部电阻的,制动单元自带的内部电阻往往很多场合不适用
如果只是延长下降的斜坡时间可以解决电阻过热,但下降太慢,影响生产。

网友J:
如果所选的制动单元不能再承受更大功率的电阻的话,那就是制动单元功率选小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得换制动单元或者延长下降时间了

网友K:
1.制动电阻要按照变频器样本的推荐值进行选配;
2.延长减速的时间。

网友L:
我们厂也出现过制动电阻由于发热太高经常烧坏,也是用绕线电阻箱代换的,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M:
可加直流制动,复合制动

网友N:
降低快速制动时大电流对变频的冲击。

网友O(2007-07-15):
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P:
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或其他感性负载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

建议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Q:
一般情况下,按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标准功率和电阻去选择就行了.如发热特别严重,再考虑加大功率.

网友R:
制动状态,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S:
如果只是电阻发热比较严重,就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加几个风扇,再用温控仪控制风扇的启停就行了。

网友T:
电阻发热严重,怎么算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简单的用加大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来解决
位能系统在系统下降的时候,为了克服重力转距,变频器一般都运行在发电状态,如果用变频加制动电阻的形式,会把大量的电能转化为热能;如果是频繁升降,发热是必然的,大量发热也是必然的,换多大的电阻都得发那么多热
问题是你的变频并没有报过压,也没有溜转,说明你的电阻是满足要求的;如果工艺允许,确实可以延长些斜坡时间;
电阻的选择需要根据工艺发电情况选,不能简单的用样本推荐值,显然位能的频繁发电状态用推荐值肯定不够
电阻和制动单元是配合使用的,多大的制动单元配多大的电阻,多了也没用;具体选型应该按制动单元的制动曲线结合工艺选单元,在根据单元选电阻

网友U:
这样还不如改成减速电机

网友V:
其实在称重系统中,你应该把减速过程做得完善些,不应该到达公斤数变频器由设定频率就立即停止输出,这样对变频器是有害的,加大电阻的功率是可以的,但希望你还是把停车方式改一改,做到随着公斤数的增加而慢慢减速,如 多段速 随着公斤数改变模拟量电压 电流都可以啊!!!

网友W(2007-08-14):
同意并支持"谁也不许比我猪"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最具说服力的.
实际上为什么选用功率大的特殊制动电阻,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电阻本身要通过较大的电流、电压,其间,过温也是一个方面,按正常的制动电阻来计算,电阻的耐温在达到400V-800V以上持续5秒钟才会产生熔化或者熔断的现象,在功率上,一般在计算和估算过程中,我们会适时选择偏大一点的档位,这样更能满足我们在实际中的一些需求。
至于刚才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温度的高低只是客观方面的一个原因,温度到底有多高,这就是判定问题的主要依据了。
不建议电阻的功率实当放大一点,或者再并联一个功率电阻来达到降温的目的。
如在参数选择上有问题,请联系QQ154904411 肖克 0755-81664532

网友W:
上面修改一下,
最后一句:建议电阻的功率适当放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