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变频器的漏电流

楼主(2006-12-17):
[i][b]由于变频器输出的波形不是标准正弦波,携带有高次谐波成分,因此漏电流比正常情况要大一些。变频器漏电流与两个因素有关:载波频率、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电缆的长度,载波频率越高,漏电流越大;电缆长度越长,漏电流也越大。因此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尽量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一些;尽量使用屏蔽电缆、缩短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或者输出加电抗器。如果在电控柜内变频器主电路频繁跳闸,可以将漏电保护器直接去掉!如果根据工艺需要已经外接了滤波器,如果选用内置滤波器的变频器也会影响,此时简单做法就是将变频器内置的滤波器去掉,因为一般来讲内置滤波器的精度都不是很高![/i][/u]

网友A:
“尽量使用屏蔽电缆”---这个说法不对!

网友B:
有点道理

网友C(2007-02-12):
输出电缆屏蔽越好,漏电流应该越大的啊。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