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型压力传感器在日立变频器接线方法

楼主(2006-12-17):
1、DC24V三线制的压力传感器接线:

2、二线制 需要外接DC24V电源

3、二线制 标准电源DC24V 使用变频器内部DC24V电源

4、二线制 传感器电源(10~30V)借用变频器H端子

网友A:
您是在介绍方法?还是罗列问题?要是介绍方法就来点儿详细的好不?!

网友B(2007-03-02):
DC24V三线制的压力传感器红、黄、绿线各一根,这三根线都怎么接到plc上啊?

网友C:
“ DC24V三线制的压力传感器红、黄、绿线各一根,这三根线都怎么接到plc上啊?”
这个,还是先看传感器的手册,确认哪根线是电源正,哪根线是电源负,哪根线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