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mA端子控制没反应

楼主(2006-12-17):
安川G5参数设置都正确,其它控制方式都正常,用4~20mA端口控制就是没有反应,哪位有安川丰富维修经验的指点下,它是经哪些芯片控制,先谢谢!

网友A:
看一下转换这个信号的集成块c3403G以及他的外围电路

网友B:
相关集成:U18。

楼主(2007-01-19):
经认真查看比对相关集成电路后确是如大家说的问题,谢谢!

网友C:
你首先要确定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在确定是否硬件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主板有点问题,我遇见过,厂家来了换了快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