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显示----

楼主(2006-12-17):
现有一台欧陆直流.显示---
大家谁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是不是控制面板和主板连接是否牢固。

楼主:
好长时间就这样了,拆下来又安装好,还这样啊

网友B:
显示器坏了

网友C:
简单,面板坏啦。

网友C:
  楼上朋友你好,你们是广州的吧????

        你们的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