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速度失控是“人机接口适配器故障”吗?

楼主(2006-12-17):
西门子同步控制设备,多台电机,运行过程中,出现电机速度失控,工控机设定数椐全部为0,变频器县示数椐正常,断电重起可恢复正常,经查接地系统良好,PLC无警报,能否确认是人机接口适配器故障。请指点!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我这样描述:PLC用通讯控制几台变频器,工控机是上位机,用了组态软件,作监控用。
如果如上面所假定,那么你的变频器与PLC可能通讯异常了。也就是说通讯断线了。而变频器(或直流调速器)又设置的是断线保持原来速度运行而不是停机。
我的网站: 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