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高手

楼主(2006-12-17):
哪位松下高手会用F174 SPOH指令做S型加减速曲线

网友A:
我不在似的呢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怎么使用这个指令呢,还是说要在这个指令输出的过程中,需要斜率可变的加减速呢?

网友C:
你用的CPU是那一款的啊?是控制伺服马达还是步进电机呢?

网友D:
我做过一次,将脉冲数和频率等分,模拟S曲线,不过效果不是太爽

楼主:
要求是在脉冲输出时的斜率可变,例如我做了60段的加减速,初始频率200HZ最高频率10000HZ,现在的问题是当脉冲个数小于120的时候该怎么处理

网友B:
TO:gszwl
你说这个是被称做“三角”曲线的功能,这个要看手册了,松下的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