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位我单位电焊机在焊接工作时怎么电灯发亮

楼主(2006-12-17):
我单位一台自制电焊机,在焊接工作时电灯炮会比平时亮一些。(平时我看到的电焊机都是焊时灯炮会发暗。)

网友A:
这个现象是中性点位移造成的,电源的零线阻抗大。你没说清楚电焊机是220V还是380V,与照明是否接在同一相。

网友B:
说的有道理1

网友C:
同意一楼的!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E:
测一下一、二次侧之间的绝缘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找到问题没有,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