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啊!NPN光电开关

楼主(2006-12-17):
请问大家;NPN光电开关到底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好象大家讨论过多数认为输出高电平.可我们厂的机器上用的全是NPN光电,输出却是0V.这矛盾吗?

网友A:
NPN光电开关我觉得应该是低电平,它与负载构成回路,应该是输出0v,我经常用。

网友B:
NPN光电开关不档光是输出信号低电平、高电平都有,属于NPN输出常开、常闭两种规格。

网友C:
这就好比一个开关位置的问题,你可以把开关串在电源正极,也可以串在电源负极,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NPN型的就相当于把开关接在了负极。

网友D:
这个不懂,学习了!

楼主:
 TO芯片大哥.     以下是转贴自中华控网,请评论一下: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PNP与NPN型传感器(开关型)分为六类:
    1、NPN-NO(常开型)
    2、NPN-NC(常闭型)
    3、NPN-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4、PNP-NO(常开型)
    5、PNP-NC(常闭型)
    6、PNP-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0V线,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个输出线OUT,根据需要取舍。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PNP-NC+NO型,和NPN-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NPN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PNP很少使用

网友C:
你如果有一点电子基础,明白了NPN型 PNP型 两类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就很容易搞懂。

楼主:
谢谢指教,我的确没电子基础.努力学习!

网友E:
晕,实际操作中你的NPN型光电输出线是与正接有电压还是与负接有电压啊?你好像正好说反了

网友F:
看来电子基础不好是不行的,我也一样啊,搞不太清楚,但用了好多,都没接错

楼主:
T0承宇.我和你有同感.但上面我所转贴自高手发言,很多人顶!故引起我的疑问.

  不过,经过芯片大哥的指点,本人现理解为:所谓输出高低是相对的来说的.
   谢谢各位的参与!希望每位都来说两句.

网友G:
我用过一种,在开关里面有跳线,改变跳线可以改变输出方式,开关是PNP型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6-12-18 13:19:00 发表的内容:
  这就好比一个开关位置的问题,你可以把开关串在电源正极,也可以串在电源负极,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NPN型…
--------------------------------------------------------------------------------------------

网友I:
我应该从基础学起

网友J:
看了图就清楚了

网友K:
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L:
经常用的很实用,应该清楚.

网友M:
输出就是低电平,PNP的输出才是高电平。

网友N:
支持 小平 和 芯片!
这样记最好:NPN,导通相当于接地,PNP则接+.

网友O:
1、PNP与NPN型电子开关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和截止阻断,输出两种状态低电平0V和高电平U;
2、NPN型电子开关由于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高电位U,所以饱和导通时输出低电平0V;截止阻断时输出高电平U;
3、PNP型与NPN型所接电源极性相反,所以输出与NPN型相反;
4、如果NPN型电子开关由于发射极接负电位-U,集电极接地高电位0V,则饱和导通时输出低电平-UV;截止阻断时输出高电平0V;
5、所以我们对电子开关的输出只讲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P:
    输出就是低电平,PNP的输出才是高电平。这是对的呀,NPN输出0 V没错啊

网友P:
NPN型的是低电平输出,PNP型才是高电平输出

网友O:
1、NPN型、PNP型电子开关输出既都有高电平也都有低电平;
2、在同一直流电源供电系统中,NPN型截至输出高电平时,PNP型截至输出低电平;

3、在同一直流电源供电系统中,NPN型导通输出低电平时,PNP型导通输出高电平;

楼主(2007-06-19):
多谢刘兄!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网友Q:
我们用的也是0V呀。NPN感觉就是输出低电平呀。我一直用的是这样的。

网友R:
联系下拉电流和灌电流思考

网友S:
受益匪浅

网友T:
吹塑技术支持 图还是可以的

网友U(2007-10-28):
刘老师和吹塑技术支持说的是对的

网友V:
NPN输出的就是0V

网友P:
NPN型导通输出低电平,PNP型导通输出高电平

网友V:
NPN输出就是零伏

网友:
一般说明书上都会有写的,就是上面有位老兄发的那个图。
所以我有个习惯,买来东西说明书先不要扔掉,看完了,然后有选择性的扔,因为有的说明书就写的非常详细,留着以后还会有用。

网友W:
看了各位老兄的发表受益很深

网友X:
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疑惑

网友W:
我用过的有一种是通过跳线选择暗通和亮通

网友Y:
其实我觉得光电开关就是接通和断开两种状态,无所谓什么高低电平的,它起的只是一个开关作用而已

网友Z:
经验一则:光电开关高电平OUT+NPN三极管,可组成低电平OUT;光电开关低电平OUT+PNP三极管,可组成高电平OUT.

网友AA:
NPN型为共正出低电平,PNP为共负出高电平,然后再分常开常闭型.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B:
张洞说得好,很多人认为NPN和PNP的光电开关区别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其实那是错误的.NPN也有常开和常闭  PNP也有常开和常闭两种.NPN和PNP的差别在输出电压的极性不同.希望电工朋友走出这个误区.

网友AC(2008-02-01):
看了张洞先生和吹塑技术支持的贴,我认为光电开关输出高低电平的确定,要看是以什么点作为参考点有无信号触发才能确认!以吹塑技术的图上看,以负载为参考点,没有信号触发时pnp-no输出的是低电平,pnp-nc是高电平!对错请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AD:
应用到光电开关作为信号类的时侯,是作为高低电平来分类的,比如接到PLC或单片机输入,PNP有信号接通是输出低电平,NPN正好反过来;如果作为控制负载的开关类,那么可以分常开,常闭,上面的朋友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AD:
好象大家讨论过多数认为输出高电平.可我们厂的机器上用的全是NPN光电,输出却是0V.---------这是因为NPN常态就是没有触发信号时是0V,有信号时输出接近电源电压,对于输入电平要求是低电平的控制器来说,就是非,我们俗称的常闭,而对于输入是要求高电平的来说就是1,常开。

网友AE(2011-10-21):
这个不是绝对的哦,高低电平可以转化的,IMS传感器可以改变工作模式。

网友AF(2012-08-19):
引用 网友O:
1、NPN型、PNP型电子开关输出既都有高电平也都有低电平;2、在同一直流电源供电系统中,NPN型截至输出高电平时,PNP型截至输出低电平;3、在同一直流电源供电系统中,NPN型导通输出低电平时,PNP型导通输出高电平;

正解:对于NPN型来说,负载一般连接VCC,必须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而对于PNP来说,负载是连接0V的,必须输出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