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一故障

楼主(2006-12-17):
我现在遇到一开关电源,S-201-24,就是AC220V的输入,输出是DC24的,现在出现下故障:
电源刚通电是能工作,可没有过几分钟就慢慢的没有输出了(检查没有输出短路)。然后关电过几分钟再开又可以用一两分种,请问是什么问题,因为急用买不到替代产品,请问能修好吗?》谢谢!!

网友A:
有器件过热,重点是开关管和周围的电容器件,造成停振,开关管应该是处于截止状态,所以,没有短路。查一下整流电路后有无电压……

网友B:
可以免费为你维修。深圳快诚科技13751131502 汪先生
公司刚开张,交个朋友,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后来看了看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痕迹,就用电烙铁补焊了后工作正常。

网友C:
补焊还是必不可少的一招,特别是功率大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