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对可控硅加热的控制

楼主(2006-12-17):
各位同仁,有没有对可控硅加热比较熟悉的,请帮我分析或讨论下:在电加热控制系统中,用可控硅来控制能否实现节能?

网友A:
是对智能精确控温有所帮助,主要是针对那些需要频繁通断的加热系统,替代接触器比较好

网友B:
没问题,相当节能!而且温度控制精度较高,继电器控制温度波动太大.

网友C:
可以的,大胆的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明天我就做个试验来对比下,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D:
把试验的结果贴出来,偶期待结果!

网友E:
  你用的是哪儿的温控表吗?它对加热要求很高的,尤其是可控硅加热.

网友F:
电热控制采用SCR出于二个目的:一是无触点位式控制,代替接触器;二是过零触发调功,PID调节以实现较高的控制精度.与节能没什么关系.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用可控硅是好,电阻性负载没有节能的说法,只是精度高,加热效果稳定,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指正!!TKS!!!!

网友H:
用硅没有火花,开关频繁,可以进行积分式加热,不过成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