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天车的绕线式电机虚接地

楼主(2006-12-17):
我单位天车用主钩时,天车的主接触器总掉闸,他们之间没有连锁,我怀疑主钩电机有虚接地,引起电压降低导致主接触器线包欠压释放,但我如何查出电机的虚接地,正常查电机没问题。还有切除电阻到最后两把时易掉闸,掉闸时主接触器中相冒火较严重。望指教!

网友A:
定转子的绝缘电阻多少?衡定不?

网友B:
虚接地,什么概念?

网友C:
多大的天车哦!看看是不是主电机有点漏电,或是这个接触器本身的质量问题,或是线路哪有破损现象.

网友D:
是不是线路本身有绝缘问题,或者电机漏电呢,应该不是电阻的鼓掌

网友E:
主接触器跳闸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欠压,如果是用380V/36V的变压器的话,可能会是变压器容量不够,在后面的接触器吸合时变压器压降大引起其线圈电压小于额定电压的85%;一种是回路保护引起的跳闸,过流或者缺相都有可能;一种就是纯粹的线路接触不良,有时恰恰是几个接触器霹雳帕拉动作时产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网友F:
先检查一下接触器的触点,极有可能接触器不好,还有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G:
我们厂的37千瓦的天车绕线电机曾经出现过你所说的问题,可以正反转,但运行5~10秒后跳闸!检查了一下,居然是缺相,缺相还能正反转,有点不明白!

网友H:
1.检查中项接线电机的
2.摇一下接线的绝缘

楼主:
各位好,几天没上网,抱歉!

楼主:
有查了一遍,电机用摇表查不出异常。怀疑某相压降大,把操作线倒了一相,没发现掉闸,但以前也是时好时坏。空载运行用卡流表测一次电流分别为:80 82 102A. 75kw电机,所测不一定很精确,大致这样。电机有异常但为何影响操作回路,按理压降不会哪莫大吧?进行了一次重栽试验,我天车是35T,吊物有20多T。开始还行,当打到最后一把,即电阻全切除后,主接触器有有快掉的意思,但没掉。我手中的卡流表也敢觉吱吱响,手有阵动感。电流很大,但没看清读数。 各位帮忙。

网友I:
摘掉电机大线空操作电阻及接触器及电阻。如果反复操作正常的话,检查电机电缆及接线,还没问题更换电机,观察,换电缆观察。空载操作不正常检查控制回路换接触器触头等。

网友J:
还是换电机吧.

网友C:
我想你那电机可能有一相绝缘不好,要不然在电机处于空载时,三相的电流差不可能那大,正好是在最高挡,电流最大,电机中绝缘不好漆包线,会存在漏电现象,或很高的感应电流,在查下在最高档,电阻是不是真正都切除了.

网友K:
我碰到过,是厂里每次用备用电的时候,天车用主钩有时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