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750w的变频器能带2台370W的电机吗

楼主(2006-12-18):
1台750w的变频器能带2台370W的电机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普通的V/F型,应该可以;如果是矢量控制型或者直接转矩控制型,恐怕由问题。具体可以咨询一下供应商

楼主:
大哥,我用的是台达VFD 007 A 43A,属于泛用型交流泛用型马达驱动器.能行吗?

楼主:
到底行不行

网友B:
用起来肯定没问题,但要注意电机的自我保护,因为这样就不能由变频器来保护电机。

网友A:
还是想建议你最好问问台达的技术支持!

网友C:
80%,降容使用.

网友D:
可以使用,但是有一定缺陷,加入两台电机的输出线长短不一的话,可能有一个电机启动要滞后一点,所以你要两个电机同步工作可能不行,这是我实际操作所得结论,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E:
变频器早晚挂

网友F:
变频器带两台电机要考虑1.2到1.5的余量.

网友G:
没问题的

楼主:
我只是想用变频器带替电机的主电源,即变频器的输出接到接触器,再用接触器分别控制电机.我想应该没问题,只是怕电机同时启动或分别启动时对变频器的冲击会对变频器有影响.另外就是容量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做的是俩个运输线,要求能调速(速度一样)及分别启停.没特别要求.我想用变频器带替电机的主电源,即变频器的输出接到接触器,再用接触器分别控制电机.我想应该没问题,只是怕电机同时启动或分别启动时对变频器的冲击会对变频器有影响.另外就是容量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H(2007-01-20):
分别启停有问题,变频器容易产生报警.要实现同步用两台变频器也能作到,当然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I:
不建议,如果负载只有80%,还是可以的

网友J:
不可以用接触器控制电机启停  呵 呵  要不就等着修变频器

网友K:
可以的,我公司就用过,一拖四,好几年了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L:
不行,不稳定,会经常OVERLOAD

网友M:
原则上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再接接触器.这样很容易坏

网友N:
说明书上清楚地写着呢,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接触器,接触器的离合会给变频器造成冲击,容易烧毁vf,但太多人这样用,竟然很少出问题,用用看看吧,到时候写点心得

网友O:
如果不同时启动,应该没问题,水泵控制一拖几都有的

网友P:
变频器对电机一托多的话只能用V/F控制,而且每台电机都要各自加装自己的过载保护装置。

网友Q(2008-04-07):
你这样子的情况,分时起停没问题,同时起停需要1.2倍的裕量

网友R:
有些东西是不好说啊!!这个还是看楼主自己得 了!!大不了挂了一个变频器嘛!!!哈哈哈哈

网友S:
没问题的,这东西用的多了,

网友T:
对:pierogoal关于如果不同时启动,应该没问题,水泵控制一拖几都有的内容的回复:

水泵是轮流启动的,笨蛋。这个道理都不懂

网友T:
建议两个电机是一个规格,额定电流等指标都是一致的,这样能够保证不烧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U:
一个变频器挂两台电机,倒是没什么问题,只要变频器的容量够了,但是会失去对单个电机的保护功能.

如果要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启动电路的话,那就比较危险了,因为电机的启动电流会损坏变频器.

当然,你也可以在变频器的前面同时再加一套启动电路,先接通电机再给变频器通电,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V(2010-09-15):
我有一个15kw的变频器,带2个规格一样的7.5kw的潜水泵,行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W:
这样可能不行吧

网友X:
怎么说呢,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好像都不允许变频器下面再接接触器,但是,现实中这样用的还不少。也没有什么问题好像。

一拖几个的问题,一个是容量要控制在80%以下,或更低;一个是最好不要同时启动。好像就这些注意事项了。

要说不能一拖几,可有的厂里的机械电机是集中控制的,就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几十台电机的都有。每台电机又都是各自有控制的。就是变频器只负责启动,启动后转市电运行。既然能启动了,正常运行难道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