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ES系列主机编程口与485通信口是共用地址的吗?

楼主(2006-12-18):
现在希望用ES系列主机的编程口连接海泰克的触摸屏(PWS),而485通信口则用于组成Modobus网络,两个口都是做为从站;但PWS与PLC连接,PLC的地址只能是1,现在只有把485口的地址设成1才能与PWS通讯,改成其他地址则不行。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个位高手,ES系列PLC的两个口是共用地址的吗?还是我还需要哪方面的设置呢?

网友A:
如楼主所说,COM1,COM2是共用站号的。

网友B(2007-01-31):
砸不换台达触摸屏呢.呵呵,奇怪为什么我的客户以前怎么都用海太克的,一问竟然说是台达的.

网友B:
呵呵以前台达不没屏吗 罗升是后来分出去的,我主要卖台达的也很喜欢台达。现在他们的屏我在全给换回来你说的方法我都遇见过,你把内部地址设置一样就没问题了,拿左边的口通讯,别拿右边的通讯不了, 最好换台达的请问老兄你是哪里的,363814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