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测流量用差压准还是涡街准,配什么仪表效果好?

楼主(2006-12-18):
现阶段测流量用差压准还是涡街准,配什么仪表效果好?本人一直使用差压,听说涡街现在比差压准,谁说一下。用于电厂蒸汽流量。

网友A:
电厂蒸汽流量测量主要看工作压力、温度、管径,象主蒸汽、汽机进汽、抽汽常规设计选用标准孔板、喷嘴等节流装置加差变;涡街流量计的工作温度<350℃;而电厂6MW的汽机进汽温度都应在434℃,涡街只适合蒸汽外网测量用;就精度而言涡街优于孔板

网友B:
电厂蒸汽应该说用涡街的不多,还是差压式为主。个人以为经过实流标定的差压比涡街准。毕竟差压有多年的使用经验和国际标准(ISO5167-2003),而涡街可能在检定时准,但对高温高压的蒸汽其准确度仍有待商榷。

网友C:
涡街的口径比较小,一般在300以内
但是精度可能比一般的孔板要高.

网友D:
也许电厂用涡街的多,但在化工企业好像孔板多,涡街受环境影响大,振动都能产生很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