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数据采集卡的模拟输入精度问题

楼主(2006-12-18):
我们的输入电压用万用表测到的电压是很稳定的,3.001V,但是用PCI1711读到的电压在2.9~3.2之间跳动?但是我们要求对测量的精度比较高,怎么解决?很急!

网友A:
一般萬用表的精度較低, 會加入平均數之計算, 因此您會看到很穩定的量測值. 多數板卡的精度較高, 無平均數之計算, 會忠實的呈現原始信號.

网友B:
干扰,隔离没有做好,这是一般数据采集卡的通病,又迅的卡件主要设计用于电厂环境,又迅IO组件 的AI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全浮空隔离(模拟量输入与A/D转换电路及内部电路 之间 相互隔离,误接高电压不损坏电路),各模拟量输入通道之间路路隔离(每路模拟量输出之间相互隔离,任一路误接高电压不影响别的通道),二线制AI(对外接仪表供电)有短路保护(短路保护门槛电流为200mA,1秒钟,短路保护正常电流为 20mA),短路故障解除自动恢复正常;AI模块对系统的接地要求不高。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