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紧急求助:Wincc 6.0 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06-12-18):
小弟用wincc 6.0 SP1做了个历史数据曲线查询,开始一直显示无法与数据服务器连接;这个问题前面也看到过,按照高手们的指点,把工程路径名全改为英文,结果在公司电脑WindowsXP SP2系统上正常,把相同的工程放到另一台工控机上(现场工控机,系统是Win2000pro SP4),结果还是出现老问题“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
这是怎么回事啊??紧急求助!!!

楼主:
难道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可做好的一个很正常的工程,操作系统也是Win2000pro啊。。郁闷。。

网友A:
老大,你的系统中毒了,病毒名字是viking,你再网上下一个专杀工具,就ok了

网友B:
哥们,你中毒了,中的是viking病毒,你可以去下载一个专杀工具,杀完就ok了

楼主(2007-01-19):
刚刚下载了一个,杀过还是不行啊各位老大

网友C:
在启动项目里,把 变量记录,与报警记录两个选项勾上,然后重新激活该项目

网友D(2007-02-24):
是系统版本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重新建工程设置才算解决了~~~~~巨晕

网友E:
在2000上,重新做归档试试

网友F(2007-03-30):
1、问题出现前是否改过网络配置?
2、WINCC的补丁打齐没有?
3、将“computer”改为single use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