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四线制与两线制!!

楼主(2006-12-18):
在PLC Analog input card 7KF02中要设置它的测量范围,有A.B.C.D四种,A,B是测量电压信号的,C.D是测量电流信号的.其中,电流信号测量C是四线制的,D的两线制的,我们从表面上不能以为接在设备上有两根线就认为是两线制,有四根线就认为是四线制,这样往往不准确.最好的方法是,万用表测量.\

1.只有两根信号线的判别:拆下接入PLC卡的线,用电流档测量线的两端是否有电流信号,如果有电流信号,则说明是四线制,如果没有任何显示,则说明是两线制;

2.如果接入PLC卡是四根信号线,那就一定是四线制;

难区别的主要还是只有两根信号线时,比较容易出错,所以我的第一条很重要,这里把我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有错,请指出.

  测量范围设定不正确,数据也就不会正确.

网友A:
两线制指PLC提供24VDC的电源供仪表使用,即电源和电流信号共用两根线。
四线制指仪表需要单独供电(两根线),电流信号又是两根线,加起来一共四根线。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两线制指PLC提供仪表的电源且电源和电流信号共用两根线供仪表使用,四线制指仪表单独供电,电源两根线,电流信号又是两根线。
楼主说的是有源和无源概念

网友C(2007-01-17):
楼主说的有点不对,
应该是2根线的一定是2线制,(只有2根线的话,肯定是电源+信号)
4根线的不一定是4线制,美卓有款浓度变送器是220V供电,而信号线是2线制

....。

网友:
两线制的两根线里既有电压信号也有电流信号啊

....。

网友:
只是四线制的电缆里没有电压信号

网友D:
四线制和两线制接入DCS均为两根线,四线制指的是外供电仪表。两线制指的是DCS供电的仪表。

网友E:
danylove   说法不对的
同意heilee说法的,
我一直都在用类似的信号,都是这样的解决的啊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需要PLC提供电源的应该用两线制,不需要PLC提供电源的就应该是四线制

网友G(2008-07-31):
顶一下,胡海散人的观点和我的想法一样,但是不知道对否

网友H:
在实际中没遇到过,以后用过就试试吧.....

网友I:
有专家吗?帮忙指点下,到底那个说的对呢?

网友J:
四线制的传感器电压是外部提供的,而两线制是模块自己提供的

网友J:
接入PLC 的都是2根线的,不要误导人家,楼主。有时候四线要作为两线来用的。一般要加隔离变送器

网友K:
4线制测量传感器具有一个独立的供电电源和两根分别连接模拟模块的M+和M-端的测量电缆。因此它们也称为有源测量传感器。
2线制测量传感器也称为无源测量传感器,因为它们一般通过模拟量模块供电。

网友K:
两线制的传感器也可以有几种同模块的连接方法:
1,硬件组态和量程卡都设定为四线制传感器:具体接法:24v电源 的正端接传感器的正端,传感器的负端接模板的正端,模板的负端接24V 负端。
2,如果是6ES7 331-7KF02-0AB0, 它有直接给两线制传感器供电的功能,接两线制电流信号只需把量程卡选择D方向 , 在硬件配置中选择2DMU,以第一个通道为例,传感器的正端接模板2端子(M0+),负端接模板3端子(M0-)即可。 此时模板对变送器供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两线制的传感器也可以有几种同模块的连接方法:
1,硬件组态和量程卡都设定为四线制传感器:具体接法:24v电源 的正端接传感器的正端,传感器的负端接模板的正端,模板的负端接24V 负端。
2,如果是6ES7 331-7KF02-0AB0, 它有直接给两线制传感器供电的功能,接两线制电流信号只需把量程卡选择D方向 , 在硬件配置中选择2DMU,以第一个通道为例,传感器的正端接模板2端子(M0+),负端接模板3端子(M0-)即可。 此时模板对变送器供电。

谢谢!

学习了!

网友M:
看下传感器的引线不就知道了吗?有2、3、4线制的,我单位的有2、3线制的

网友N:
千山独步的说法是正确的,说得也很明白,支持!

网友O(2009-06-09):
感觉14楼说的没错,我就是这样用的,没发现有问题过

网友P:
14的回答我觉得有理,我也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Q:
我觉得2楼的朋友说的对!

网友R:
两线制指PLC提供24VDC的电源供仪表使用,即电源和电流信号共用两根线。
四线制指仪表需要单独供电(两根线),电流信号又是两根线,加起来一共四根线,但不是输入模块是四根线吧

另外还有三线制的,我们有用的压力传感器三根线,全到PHOENIX的模拟量模块上

网友S(2010-10-23):
四线电源信号、电流信号分开

二线电源信号、电流信号在一起

网友T:
判断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从PLC模块进线数量去判断吗?

没事蛋疼的做法。

网友U:
请问,两线制应该一定是电流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