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又遇到个难题,大家帮出个招,谢谢!

楼主(2006-12-18):
如图,两条不等宽相互垂直的轨道,上面小车重2吨,长6米,宽0.8m,高2米,现要求小车方向不变,即不旋转,沿简头方向行走.
现在有两个问题:
1.走到轨道交叉处的处理,是每个方向的轨道采用四个轮,到交叉处换轮;还是只用四个轮来旋转方向.
2.小车又窄又高,容易倒的防止方法.

网友A:
用8个轮子,4个略低,4个略高,到角上略高的收回一点。但是不能回头走,因为车很重,抬高有难度。
如用4个轮,停下来转轮较困难。

楼主:
噢,是啊,忘了说了,还要往回走的.想过阿Q这种方法,但抬高是有一定难度.
另外还有一点,小车是要进180度炉子的,所以也不能用气动液压那些.还真有点难.

网友B:
不能把轨道改成弧形的吗?

网友C:
我单位有这种设备,只不过X,Y轴的两条轨道一样宽,在交会点出有一个转盘,可以将小车方向旋转过来.

网友A:
轨道是否可以做成高低?而在角上有一边是开放的?

网友D:
思考一下

楼主:
1.to 芯片:我也提过改弧形,但我们老工程师说半径不够,转不过来.
2.to 昱宁:可惜我们小车太长,不能旋转.
3.to 阿Q:做成高低没太理解.不要轨道交叉处是应该一端开放,不然小车无论如何也走不过了

网友E:
车底部中间安装一个大轮子,周围用四个小轮子做支撑的就哈了

网友F:
能不能使用双排轮试试

网友G:
哇,有点象有奖问答哈,我估计能解决这个问题。横向轨道分成两段,高度一样,一段固定,一段在纵向轨道上,活动部分横向轨道下面有轮子,在纵向轨道上运行,小车在横向轨道上,横向轨道能容下小车就可以了,当小车纵向运行到尽头时,两段横向轨道对接,就象火车上轮船那样(呵呵,没看过,只是凭自己想象),这样小车就可以继续横向行驶了,传不上图,郁闷的

网友G:
没办法,只能传个这样的图,图中纵向轨道的开头部分传上去时错位了,下端再长点就可以了

网友G:
到达尽头时,活动部分轨道下面应该有轴承之类的支撑,否则小车上固定轨道时会栽跟斗,这个应该比较好解决

楼主:
哈哈,胡家的人果然聪明啊,想法很有创意,实现又比较简单,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如果采纳了有奖啊.

网友G:
哈哈,我觉得是自己最近最有创意的东西了,今天灵光一显,真的都开始佩服自己了哈,估计差不多可以去申请专利了

楼主:
是吗,趁着头脑灵光,感紧去搞发明,要不真是浪费了.
还有,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H:
可否设计一个球形轮来解决

楼主:
晕,本来觉得胡家的办法很好,可对设备来说横着的轨道高度不能升,竖着的那条又不能降,唉,客户真是上帝啊,必须按上帝提出的条件解决他的问题.

网友G:
不会吧,就几公分的事情,这下可没招了哈,呵呵,那就让客户雇几个工人去推好了

楼主:
也不只,约有400mm,现在虽不能用这种方法,但我还是觉得是个好办法,只是开始其它周围设备没做的时候就想到这样就好了.

网友I:
小车要进180度炉子,那小车的动力从哪儿来?小车本身不能装电动机吧?

楼主:
小车靠卷扬机带

网友I:
两条轨道那需要两台卷扬机吗?卷扬机直接拉动小车的话,拐弯时钢丝绳怎么办?想不明白,不用说轮子拐弯的事了

网友J: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我出个主意用三轴万向轮把车子做成翘翘板,呵呵,这只是一个思路,楼主考虑一下如何,但不一定行啊。

网友J:
车子太重了,不好搞啊。

网友K:
在转角处搞个能升降的平台,平台上有横向轨道,纵向轨道要延伸至平台,小车装八个轮子(直径稍大),四个纵向四个横向,纵向轨道宽于横向轨道且纵向低于横向。
小车从纵向过来时到一定距离时减速,此时速度应较慢,至升降平台限位处停止,同时上升至使平台上的轨道与横向轨道平齐,平齐后小车作横向运行,反之如此,小车电机可以考虑用YDSE型软启动双速电机,主要考虑小车的精确定位问题,包括加机械挡板和限位开关。
小问题:在横向接轨处有间隙。
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I:
小车要进180度炉子,不能装任何电、气、液的器件。
难度很大,不好搞啊

网友L:
参考一下陶瓷隧道窑进出料的回转线,你的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L:
你的问题是结构问题,这个论坛能解决的人不会太多。

楼主:
谁说能解决的人不会太多,我觉得这里虽是工控论坛,但真是什么方面的高人都有.
受到胡家的启发和现场条件的限制,我也想了一个类似 happy-1437说的结构,可惜这个结构上的主设计不是我,是一位老机械工程师,我只是配合他一起做控制部分,他现在做了一种轮子转换的机构,用八个轮,到交差处时需要人扳一下,由于太重,可能还要气缸辅助,我也不敢说到时做出的效果如何.
谢谢楼上各位捧场,项目进行中,希望有空的朋友继续关注!

网友I:
要气缸辅助,又不能装在车上,难为你了!哈哈

网友M:
胡家的方案蛮好。
如果轨道是一样平的。那也可以加一个小车升降的机构好了。
等大车走到换向的地方把小车降下到横轨上。

网友N:
我认为你们的基本设计有问题,我用过德国的生产线,车是横着由另一个车拉过来的,行程短。车上有油缸,拉一辆车到位后就用油缸推出去,到另一个轨道上,车是不升不降的。如果有升降,每一个车上要有一个装置,不如做一个车,专拉工艺车。
你有没有整个工厂的平面图?或是这个线的整个的图?

网友N:
车又窄又高没有关系,只要不升降轨道,还是平稳的。

网友L:
老小伙说的有点意思了,有现成的东西不用,浪费资源

网友G:
哇,我的思路竟然和老小伙说的德国的生产线的思路几乎是一样的哈,看来这种结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了。

楼主:
几天没看,又这么多回复了,谢谢各位支持.
老小伙说的有点没太理解,
1.您说的是不是有多辆车?
2.还有,工艺车横着走时的动力是什么?
3.你说的这种轨道是一样高的吗?

楼主:
目的:将前面说的工件先在A位置经过处理,再去D位置处理.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1.工件由B位置到A位置进行处理,由电动葫芦带动.
2.处理后返回到B位置,将工件置于小车上
3.小车到C位置再横着走进D位置(180度烘炉),
4.小车再带着工件返回到B位置
我再贴个简图上来.

网友O:
移动速度 好像也会很快是不是呀
能达到多少 ,速度不快这是能实现的

网友O:
还有你的A和D的有多长,如果足够话,是否可以学习一下火车变轨的样子,做一个人字形的运动方式呢

网友P:
这篇文章讨论的还真挺热闹,顶一下!

网友Q:
大家都很厉害呀.顶一下.

楼主:
浆湖说的其实也是一种不错方法.我们也曾想过.只是还没考虑位置够不够,因为已经晚了.
事情往往都是这样,主要方案大的领导都敲定了,做具体技术的只能在人家画好的圈圈里转了,现在这些东西只能这样摆,轨道也做好了.一样高的.都不能动了,除非最后撞个南墙.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有兴趣的朋友继续讨论.互相学习.我也会把最后的结果反馈上来.

网友R:
井字部位做一可升降的托架,八个轮子分别与两条轨道接触.

网友S:
中间横梁用液压抬起对接,顺便抬起小车。

网友T:
1。四个轮子可以做九十度转向
2。在井字部位下部安装顶杆结构(顶杆头部要有锥度)
3。小车换向时,顶杆升起,托起小车,轮子转向;轮子定位完成后,顶杆缩回。

只是轮子转向系统要承受高温的考验,有点麻烦。

网友T:
顶杆结构可以使用梯形丝杠四个,顶起2T的重物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