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自动化产品在BEFAMA CRIII型梳毛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6-12-18):
概述
BEFAMA CRIII型四联梳毛机是七十年代波兰生产的,有多种不同的传动方式,有些使用一大功率绕线式电动机带动一根主轴,主轴带动几个减速齿轮箱实现整机启停同步运行;有些使用三台小功率绕线式电动机分别带动各节实现同步启动,由于各节惯性不同无法实现同步停机等等几种方式,我们公司为头一种方式。
原装控制电箱时间太久电器方面老化较为严重,经多次改造内部控制线路维修困难,主电动机调速也不稳定在旺季影响正常生产,因此我们公司决定对其中的10套梳毛机进行自动化改造。
设计要求
1. 变频器运行和市电运行切换
2. 监控各节锡林、风轮和机头的转速
3. 统计故障、粗纱长度计数和开机时间
4. 调节整机的机速,快慢速运行可调平滑转换(以适应不同的生产工艺)
5. 对毛斗的称重状态监控,称重不足时报警并记录
6. 四联分两段使用二只电动机带动并且可以正反方向运行
7. 二只电动机可以独立或同步运行
8. 用关电开关检测排毛毛网
9. 设备周边安装急停装置
10. 安全门的报警
选型
1. 通过计算PLC所需的I/O点外加预留,决定采用三菱FX2N-80MR PLC,是款较为成熟的产品,作为控制中心足以应付设计要求。自带的7点高速计数器解决了各节锡林、风轮和机头的转速监控要求;精简了外部控制线路。
2. 显示装置采用三菱F930GOT是款比较经济的触摸屏,主要监控、记录和统计生产资料。
3. 变频器负载为恒功率运行,采用三菱A740通用型变频器一拖二方式带动俩个电动机。
4. 由于为大惯性设备,配备变频器制动单元。
系统结构

安装与调试
1. 在原有的电箱进行了一些改装,如增加散热口,加装了隔尘网等等。
2. 可编程控制器和变频器的控制线全部采用RVVP屏蔽线,防止干扰。
3. 急停装置:为了防止突发事故此设备周边安装了急停按钮,并带电检测防止线路断电而失去急停作用。
4. 变频器和市电之间的切换采用了机械、电器和PLC内部编程三重互锁。
5. 纺纱和整车方向采用了电器和PLC内部编程双重互锁,避免损坏针布。
6. 用数字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精确设定控制梳毛机的转速。
7. 两台电动机在PLC内部编程锁定运行时不可开关,防止启动时大电流对变频器的损坏。
8. 毛斗称重控制整合在可编程控制器内,利用触摸屏监控状态、调节落毛时间、称重不足记录等等。
9. 用关电开关检测排毛是否缺斗,并且报警提示记录。
10. 对触摸屏编辑画面,设定各环节的速度、生产资料统计、报警记录和状态监控。
11. 对启动和停机时间按实际要求调整,太长的启动时间影响生产效益而过快的停机时间则会损坏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
结束语
原来的主电机为37KW绕线式,由于设备运行时惯性很大启动电流约68A,实际运行电流28A,改造后分别使用Y160-6 7.5KW和Y160-6 11KW两个电动机拖动,总功率18.5KW.
变频器功率比电动机总功率大约1.2倍,改造后启动平滑电流小减少了对公司电网的冲击带来的影响,而50HZ时运行电流约23A,40HZ时电流约18A,节能效果很明显。
防护门的作用是有人靠近设备时关电检测报警提示并在3秒钟自动关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楼主:
这次我们公司共改造了10套此种机型设备,历经三月余。

网友A:
同行,干得不错,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