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一故障

楼主(2006-12-18):
我现在遇到一开关电源,S-201-24,就是AC220V的输入,输出是DC24的,现在出现下故障:
电源刚通电是能工作,可没有过几分钟就慢慢的没有输出了(检查没有输出短路)。然后关电过几分钟再开又可以用一两分种,请问是什么问题,因为急用买不到替代产品,请问能修好吗?》谢谢!!

网友A:
买一个吧,在把的

网友B:
可以修好!自己会就修吧,要不就买一个.又不贵!

网友C:
楼上,要告诉现在怎么修?解燃眉之急.我也遇倒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我幸运有备用的

网友D:
检查二次侧滤波电容和整流二极管。这种情况比较多坏这两样。我曾经见过二次侧的二极管坏,用万能表测试是好的,但是一上电就击穿。所以建议替换测试一下。如果未见问题,测试一下光耦,也比较多坏。还不行就换3842看看。

网友E(2007-01-17):
你看是不是负载电流过大或者输入电压过低,造成占空比超过极限值,PWM芯片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F:
   修理请联系:1347269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