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欧姆龙C60P型PLC编程电缆

楼主(2006-12-18):
我公司有一台北人PZ4880-A四色胶印机 ,因电池没电程序掉了
该机所用PLC为老型号欧姆龙C60P,该电缆与软件都没有.有熟悉该
机的高手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程序不做备份 那就重新编吧。C60P和电脑连接需要模块的 很难买到了。 你可以用手持编程器
QQ 727815050

网友B:
哪里我这里有,但不知如你的是否一样.

网友C:
软件一般很难买!手持编程器到是有。编程要自己用手持编程器编写了。我们经常用C60P。你怎么联系?

网友A:
软件我有SYSWIN 3。4的 比SSS的好用多了。 支持C60P C120 C500等老型号的 需要的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C:
楼上的朋友!!!!
支持C60P C120 C500等老型号的 需要的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朋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C1000H的怎样和笔记本连接通讯么?C1000H的通讯单元的232接口是25针的笔记本上是9针的但是我按照接线图接线后却不能通讯.但是我用上位机的422接口和PLC的422接口就可以通讯.但是因为上位机用的是LSS软件不太好用所以我想用CX5.0的软件.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么
??

网友A:
很简单的连线。

网友D(2007-01-18):
如果你对原理和编程有困难的话,你是否找到同一型号的印刷机,可以硬拷贝程序,永久保存不怕电池没电,我有这个东西,如需要我帮忙致mail wzhzj@263.net

网友E:
我就生产OMRON C系列的PLC的编程电缆。我有CX5.1。我也生产OMRON多种型号PLC的编程电缆,也生产其它PLC的编程电缆。电缆是USB接口,方便笔记本电脑使用。如果有需要自己做电缆的朋友,我可以提供模块。我的网站:plc.123ye.com。
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楼主:
请问WZHZJ:硬拷贝程序怎么拷呀,能否告之,谢谢!我的邮箱:yjdaaa@163.com

网友F:
我有一台闲置的c60p的编程器pro-015e。可以与我联系13109561391
chenxijw@yahoo.com.cn

网友G:
用手编器吧;
实物图片:http://plc.zjzcmy.com/pro13-16.jpg
这种型号的PLC比较老,与电脑连的话需一个专用的通讯模块(价格几千元,而且很难找到);
我公司网上有此型号的PLC及手编的图片及说明,有问题也可以来电咨询;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网友H:
趁C60P丢失程序之际,直接更换CPM2A-60CDR-A,如此老的早已淘汰早已停产的plc,长痛不如短痛---换!北人PZ4880-A四色胶印机随机说明书中有程序,做些简单调整即可。

网友I:
赶快换个CPM1A吧,几百元就搞掂了。

网友B:
应该说北人的设备资料是很全的,你可以更换旧PLC更换新的PLC。按提供的程序重新输入,可能部分功能需要调试。

网友E:
还是换新PLC吧。

网友F(2007-03-07):
我有一台闲置的编程器PRO-015 可用于C60P 我的邮箱是:
chenxijw@yahoo.com.cn 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J:
老型号了,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