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输入输出共COM问题 请教

楼主(2006-12-18):
     现组态一个PLC系统,使用西门子S300的PLC,有使用到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系统有两个供电模块(暂叫SITOP1,SITOP2)其中SITOP1为PLC及输入输出模块工作供电,现场传感器使用SITOP2,传感器数字量24VDC信号接入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这样使用有什么问题嘛?PLC能否接受到此信号??

网友A:
最好共com

网友B:
问题不大,最好能用共同的COM线,这样信号会更好些。

网友C:
可以sitop1和sitop2共M端

网友D:
强烈建议共COM端,避免误动作.

网友E:
能讲清楚点吗?为什么要共COM端啊,这是两个独立的电源,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F:
无论哪个品牌的PLC,输入信号要么是无源点(信号的查询电压由PLC模块侧提供),要么使用有源点(信号的电压由现场提供)。
如果电源是两侧都提供,就会有无法估计的问题出现(误动作等其他干扰)

网友G:
这样最好了!但是传感器和它接入的DI模块要 共地 或 共正
要看DI和传感器的具体情况,该模块不要接其他电源或地。

网友G:
不可 ! 两电源不需要 共COM 模块与背板 光电耦合!

网友H:
应该可以,输出部分用另一个电源,不共COM可以使用,试过。

网友I:
最好共Com,否则的话你测量时会有电势差,大的时候会出现误信号

网友J:
输入端最好共COM输出没必要一定共COM

网友K:
1、输入和输出一般是两个独立的电源,不要求输入、输出共COM;
2、输出一般也可有几个独立电源供电,其COM也要分开各自独立;
3、输出如果用一个电源供电,一般采用共COM;

网友L:
建议输入共COM

网友K:
输入一般共COM。

网友M:
跟据现场的工况,电磁干扰情况而定,干扰不强可以不共用我试过哦!

网友N:
一定要共M,因为如果现场干扰大的话,可能烧扳子,我在现场有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