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脚NC的作用

楼主(2006-12-18):
本人是菜鸟,恳请大家帮忙
管脚NC是空脚,既然是空的,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些插头里还有好几个空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A:
管脚NC是空脚,既然是空的,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想空脚的作用就是没作用,您也没必要强调它有作用。

网友B:
1.有些接线端子是空脚,方便其它的接线在此处连在一起;
2.某些IC脚是空脚,是为了与标准封装一致;
3.某些空脚是电路设计可能还不完善,预留,下次用到就不会是空脚了;
4.纯粹采购成本考虑。如果一批产品要用到2000个3位端子,100个2位端子,那么设计者就可能会考虑全部采用3位的端子,因为大批量的采购成本要合算。

楼主(2007-01-25):
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