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行业用PLC多还是单片多?

楼主(2006-12-18):
调查一下,这个行业用PLC多些,还是用单片机多些?伺服多还是步进多?
大家都来说一下哈?

网友A:
个人感觉PLC用得不多,专用的控制器用得多,伺服用得越来越多

网友B(2007-02-04):
我公司是国内大型包装机械公司,用PLC.想想:如果包装机械生产线集成化,网络化,智能化,单片能比得上PLC通讯网络系统么?

网友B:
步进用于低速精确控制,高速时转矩下降,很容易发生转矩不够现象,包装机械有时候要求比较高的生产速度(相对来说),因此目前在包装机械很少用步进.而伺服可以.其实除了用伺服+PLC,换可以用变频器+异步电机+编码器+PLC

网友C:
用伺服应该会越来越多

网友A:
现在基本上还是步进伺服各半

网友D:
看来你们还没见过最先进的包装机,他们现就是用的是步进,KRONES

网友E(2007-12-11):
一般情况下,抵挡机采用单片机,中高档机采用PLC;一般来说,步进和伺服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

网友F:
我们厂是用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的,我看效果还可以,用在多头组合称WWW。highdream.net

网友G:
哪位如果要单片机系统的找俺!!!
文本显示器、触摸屏自己也有生产,专用控制器带2路100hz高速输出,2路高速计数,带2路模拟量输入,提供标准rtu协议!

广州  龙先生  13822141020

网友H:
低档 小型PLC+变频+电机+编码器

中档 单片机(我认为主要是防复制设备)+多轴伺服+简单文本显示

高档 IPC/PLC+交流伺服+HMI (这种设备完全复制基本不可能,复制成本可能更高)

当然这只是控制系统上的差别,其它方面差别更大.

网友I:
欧瑞诺公司专业生产交流伺服系统!中美技术合作!国产价位!同时为您提供单片机控制系统!欢迎电话联系0536-8863997 13220738622谈

网友J(2008-04-21):
应该是各一半吧

网友K:
进口的包装机械上肯定都是PLC, 单片机基本上是门都没有

网友L:
应该是PLC更多一点吧

网友M:
PLC用的更多,使用也更方便。

网友N:
小厂用PLC,大厂用单片机!

网友K:
18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