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碳刷磨损到多少应更换

楼主(2006-12-18):
(无正文)

网友A:
是直流电机上的~?还是手电钻角磨机上的啊?

楼主:
是直流电机上的,功率1250kw

网友B:
不要等到露金属部分再换.

网友C:
我们的做法是,碳刷磨损到原来的二分之一就将它换掉.如将就使用,后怕~~~~

网友D:
测量弹簧压力,计算磨损速度

网友E:
一般是磨损到三分之一就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