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供电系统中,变频器对其他设备的影响?

楼主(2006-12-18):
我的供电系统是零地公用的,在同一配电室里有三台变频器,共地。和其他一些继电控制电路。继电控制部分电源为断开,当我启动变频器时,继电控制部分的按钮指示灯全部都亮了(指示灯为220伏的),变频器停止后就灭了,这是为什么?谨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http://www.cechinamag.com/BBS/Default.aspx上这里看看吧,已经有人在给你回答了!

网友B:
我校一台160kva一台80kva原变频---22kw--17kw干扰不大,后增加7.5kw---两台.监控云台全布不听指挥.加输入.输出加绿泼也不行.

网友C:
 我也见过这问题,不仅启动变频器的时候指示灯全部都亮,就是停的时候也这样,地,零线之间也有20几伏的电压,将配电盘内的地排再接与地下的膨胀螺丝再接一次地就好了,不知道你们那公司许不许这样接,这是因为变频器产生谐波干扰的

网友D:
我以前做工程的时候,遇到过要求零-地电压不能超过1V的雇主,那里无论变频器怎么用都没见过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