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光电二极管

楼主(2006-12-18):
请问光电二极管如何用?

网友A:
接电亮,有正负,最好加限流电阻

网友B:
没有用过。

网友C:
既然是光电的,当然用在光电转换领域。小到调光台灯,大到激光制导,都有应用。

楼主:
芯片级维修:能否将使用方法说的具体些.以前没接触过现在想用.

网友C:
你想用它做什么?

楼主:
我想做铝板孔洞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