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线切割系统改造

楼主(2006-12-18):
我单位有一台苏三光DK7725E数控线切割机床,由于电器部分老化需更换,但我不知啥数控系统好,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线切割的数控系统要求平平,许多系统皆可胜任。不过最好还是先咨询一下苏三光(没倒吧?!),或者其它线切割供应商。照猫画虎了

楼主:
用普通的车床系统可以吗?

网友B:
线切割数控系统,与别的数控系统不同,不可代用,必须配专用的线切割数控系统,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7552
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网友C:
高速走丝线切割有专用的控制系统。
视要求而定,可采用原来厂家现生产的控制器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控制器。

网友C:
哦,上面已有回复了。

网友D(2009-07-29):
HL 系统很好用,
三光机也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