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与PNP传感器区别(转帖)------NPN输出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06-12-18):
NPN与PNP传感器区别(转帖)
       ------NPN输出到底是高电平?请大家讨论.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PNP与NPN型传感器(开关型)分为六类:
    1、NPN-NO(常开型)
    2、NPN-NC(常闭型)
    3、NPN-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4、PNP-NO(常开型)
    5、PNP-NC(常闭型)
    6、PNP-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0V线,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个输出线OUT,根据需要取舍。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PNP-NC+NO型,和NPN-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NPN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PNP很少使用

楼主:
各位高手咋不顶啊,发表下意见嘛

网友A(2007-10-28):
楼主刚好搞反了,你再资料看看

网友B:
我快晕过去了,
楼主有没有用过光电啊,
整个反了.

完全不对.

网友C:
楼主是搞混淆了,要不是别人的回贴,我自己都糊涂了. 所以顶一顶.
看看  http://www.hycgq.com/product2.htm(转传感器及仪器仪表论坛)

网友D:
  “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1、其实不管是PNP还是NPN,它的输出状态都有两种,即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
2、输出高、低电平不仅与管子种类有关,还与电源的接地极性有关、是射极输出还是集电极输出,是有源输出还是无源输出,以及触发电压的极性等有关,不是一种因数决定的;
3、高电平输出,也有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的差别;
4、所以讨论“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答案的!

网友E:
好像不正确

网友F(2007-12-07):
完全不正确
弄反了
误导大众的帖子

网友G(2008-08-26):
权威的结论,楼主搞反了
这个问题曾经让我疑惑了很久,网上两种相反结论
上图为omron光电传感器npn-no输出图,有信号输出时,黑(out)=蓝(-)=0v,才能驱动负载

网友H:
反了.这样可不好.容易给他人造成误导.

自己回家弄个传感器试试再来发帖

网友I:
如果电源是24V,

PNP:信号线与0V构成回路,形成高低电平。

NPN:24V与信号线构成回路,形成高低电平。

网友J:
有些时候有些争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观点

网友K:
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

网友L:
支持罗尼的说法....

网友M:
一般来说,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的是高电平

网友N:
同意15楼的看法!

网友O(2008-10-11):
PNP高电平,NPN低电平。

网友P(2009-08-05):
反了,误人子弟。。。。。。。。。

网友Q:
对:刘志斌 关于
  “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1、其实不管是PNP还是NPN,它的输出状态都有两种,即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
2、输出高、低电平不仅与管子种类有关,还与电源的接地极性有关、是射极输出还是集电极输出,是有源输出还是无源输出,以及触发电压的极性等有关,不是一种因数决定的;
3、高电平输出,也有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的差别;
4、所以讨论“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答案的!

内容的回复:

大侠能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比较很详细的说明。关于您第2,3条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R:
NPN的管子,共射,集电极接上拉电阻,传感器信号进基极,负载接集电极上,这样可以输出低电平,这个比较常见

NPN的管子,共集,射极接电阻抬电位,传感器信号进基极,负载接射极上  ,  这样可以输出高电平,叫射随

买错了传感器用个三极管倒个相,也不是很麻烦。赞同刘志斌老师分析

网友S(2013-11-19):
引用 网友O:
PNP高电平,NPN低电平。

对吗???

网友T(2014-12-23):
确实完全反了,从下图完全可以看出PNP输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左图NPN,右图PNP

网友U:
这个到是老生常谈的事情

网友V: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好搞反了,你再资料看看

网友W(2015-04-24):
引用 网友D:
“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网友W: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PNP输出是低电平0,...

共射极npn低 pnp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