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断线?

楼主(2006-12-18):
我用的LCM4控制器,通过网线与上位机通信,两台上位机通过交换机连接,我在上位机上切换显示画面时另一台上位机有1/3的时候会掉线(数据变红),用于切换的机子能正常监测数据,两台上位机切换的现象一样,都是另一台断线。请各位大虾帮帮我,谢谢!!!

网友A:
网络的问题,切换画面要扫描点,会影响速度,可以把控制器的TIMEOUT时间设短些,要是还有问题,估计是写程序的时候,没有注意刷新和点数多的时候没有把点读到控制器里面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