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中的一个小问题,可能大家没注意到

楼主(2006-12-18):
登陆不同的帐户时,是否能上画面上显示呢?我记得WINCC里面把文本定义成@currentuser,当登陆用户时,名字就会显示,那IFIX呢?什么实现呢?

楼主:
方法和WINCC一样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拉 呵呵

网友B:
可以,帮助文档里有示例

网友C(2007-03-04):
用VBA写脚本可以实现。
System对象中有可以获得当前用户的方法(method)
你只要开个定时器,定时扫描当前用户,并把用户名显示到界面上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肯定可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D:
Dim username As String
Dim groupname As String
Dim userid As String
System.FixGetUserInfo userid, username, groupname
Text150.Caption = user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