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接错了?急

楼主(2006-12-18):
想问一下星角启动,如果三角形接触器两端接线错误,结果会怎么样,有什么后果 (就是接触器两端,没有按电机绕组接法) 感谢各位,我认为是缺相运行,瞬间的应该没事吧?还有就是烧三角形接触器么 ?

网友A:
三角型接触器两端的三相线一定要一一对应的接,接错的话,会导致缺相运行。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B:
严重短路故障!

网友C:
接触器会烧坏报废!

网友D:
你会看到电机在冒烟,接触器在呻吟。

网友E:
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F:
电流大,温度迅速升高

网友G:
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好

网友H:
电机会说我好惨呀

网友I:
最好的情况就是烧保险丝或跳空开,还有就是烧接触器,最坏的可能电机烧坏

网友J:
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严重支持

网友K:
如果快熔的话,后果会减轻点

网友L:
有两种情况,1.三组线包各自头尾相连,电机不转,也不烧开关,没事,
2.两组线包头尾相连,第三组独自相连,危险,冒烟,放炮.
看运气了.

网友M:
试试就知道了,不过试的时候离电机远点!

网友N:
说细一点,怎么个错误

网友O:
你们这帮家伙,楼主都急死了,你们还拿他开涮

网友P:
接触器要互锁。三相要一一对应。

网友Q:
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接触器也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

网友R:
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接线时应注意相序的问题,要不会出现电机反向运行。

网友S:
电机会从启动状态转到停止状态,再就是电机在短时间内温度上升的很快.

网友T:
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哈哈!都是高人!

网友U:
电机会不转,缺相运行后果很严重!一定要接对!

网友V:
大家的<<天下无贼>>看的很好呀....
都是高人.

网友W:
不会吧,我处理过好多次了,除了不能正常运行,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太久了会跳闸.

网友X:
这个很简单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Y:
接一下,试试看啊!!!

网友Z:
一点事都没有 别吓人小生怕怕  请看清题目

网友AA:
试一下,下次接线会记忆深刻

网友AB:
安全第一,省钱第二.
理论都不过关,还实践呢.
明知错,还犯错.

网友AC:
没什么的,离远点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AD:
二楼说的精辟!学习了!

网友AE:
不止电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AF:
想知道鱿鱼的味道末???????????

网友AG:
  应该没有说的这么严重吧,我好象看见别人有这样接过,但电机的声音很响,我还看到他多试了几下,也没有出现你们说的那样的情况啊.

网友AH:
后果很严重,黎叔生气了

网友AI:
问题大了!

网友AJ:
相间短路

网友AK:
我觉得可能会反转

网友AL:
电流比正常大超过一倍,马达呜呜响,马上关机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我的亲身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AM:
同意求知者0318 的观点.还有可能掉闸.

网友AN:
呵呵!仔细一点,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特别是我们搞电的。

网友AO:
看来你还得好好的学习,对于接线,你可先查一下三角的接触器主触头的接线柱只要是交叉相通就可避免短路事故(很严重),其次就是电动机首末端接错(这时声音很刺耳可迅速停止一般不要紧,可重新判断首末端)

网友AP:
   同意李长军的说法!

网友AQ:
   没见过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R:
楼主应该还没运行吧,将线路改接一下不就完事了,为什么非要让故障发生呢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电机就不会生气了 后果就不会严重了,大家也就不用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