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不用配电器,将24VDC电源串在现场变送器和数显表之间实现4—20mA输入是否可行?

楼主(2006-12-19):
不用配电器,将24VDC电源串在现场变送器和数显表之间实现4—20mA输入是否可行?
而且一个电源带多台变送器是否能行?

楼主:
已接完线,准备试试!

网友A:
你要看几线制的变送器,两线制的本来就是这么接的。你要用一个电源带多台变送器就有一点胡搞了。你想想要这么串在一起,回路电流是反应哪一个变送器的呢?

网友B:
如果这样,数显表就不会显示正确,但是现场表头上应该显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