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电机能否完全取代直流电机

楼主(2006-12-19):
随这交流变频和交流伺服技术的发展,交流电机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比起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的易维护性表现得相当突出,那么将来交流电机能否完全取代直流电机呢?

网友A:
特殊应用领域是不能替代的,比如柴电潜艇。

网友B: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这些人能议论得了的.主要取决于技术的发展.

网友C:
刚出社会那时,进了一间加工染布厂,全是直流电机,然后苦心研究了两年,慢慢的,一台一台的直流电机被变频取代,再换厂后,就没了直流电机,就我的看法,直流电机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应该会慢慢被淘汰!要不各位说说直流电机能办得到的交流电机却不能办到的地方?

网友D:
各有各的优点!以后不知道,最起码现在是不可能完全替代的!

网友E:
我也想听听,直流电机能办得到的交流电机却不能办到的地方?

网友F:
不可能完全替代的

网友G:
电动叉车等等,总不能伪装给大尾巴狼吧
哈哈

网友H:
技术的发展非常快,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呢?目前直流电机还是有他的用武之地的。

网友I:
好像电车,地铁,轻轨等用直流电机的还是比较多的吧!!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帝国时代在 2006-12-22 9:44: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想听听,直流电机能办得到的交流电机却不能办到的地方?
--------------------------------------------------------------------------------------------
至少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安全保护用的电机,停电了,直流屏还可以短时间提供能量。
同理,潜艇的辅助电机。

网友K:
一般工业上大部分都可以的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帝国时代在 2006-12-22 9:44: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想听听,直流电机能办得到的交流电机却不能办到的地方?
------------------------------------------------------------------------------------------------
呵呵.机动车用启动机.至少眼前是代不了吧..那个体积不大.起动力距很大的.

网友M:
应该不会

网友N:
現在不管是三相,還是單相的交流馬達調速都比較方便,在這方面應該是交流馬達的市場了。在線性要求比較高的地方,交流馬達現在也能做的很好。當然直流馬達的優點是明顯的,完全取代還談不上。

网友O:
中型应急柴油发电机的启动电机就绝对只能用直流电机

网友P:
慢慢的看看结果会怎样

楼主:
还有哪些特殊应用领域是目前不能替代的?

网友Q(2007-02-28):
在特殊的应用场合,交流电机是无法取代直流电机的!

网友R(2009-03-18):
特殊的应用场合,不可能的。

网友S:
我公司在2000年引进一套国内仿原德国钢板开卷线,整条线共有4个直流电机,后来经过不断改进只留下一个直流电机,另外3个被交流电机替代。而且故障率大大将低。

网友T:
我们是化工单位,原来凡涉及调速的都是直流电机,由于电刷的维护量太大,都一一换成了变频交流电机;

没遇到没有不能换的;

网友U(2009-06-16):
直流电机控制相对简单,稳定,动力强劲,爬坡能力强等

网友U:
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三菱一级代理

电话:010-82867930-816郭先生  13581921492

网友V:
以前公司的管桩离心机,有交流变频启动的,也有直流的,同样是75KW的马达。

有时交流的在低频低速《4HZ左右》启动时,经常会碰到只转了半圈就转不动了,

而直流马达呢,都能顺利启动,因为它在低速时启动力矩特别大,这点是交流马达不能媲美的。。

网友W:
不可能完全替代的,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X:
完全替代的,也有可能,但我们不能完全去否认它,这要看技术的进步而定论。

网友Y(2012-05-24):
交流电机用变频调速后,大部份能取代直流电机,但在如何选择交流电机上有些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