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灵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6-12-19):
小弟先接到一个厂家的维修合同。现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向各位师傅请教:
   佳灵JLDLKZQ-1A型的扳子现在不是很好找了。请问能用其他厂家的板子替换么?如果不能。那就怎么能解决这个故障。这块板子的功能是把采集到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A:
把故障现象说一下。

楼主:
注塑机上面用的。注塑机机是海天800的。一机4泵。采用两台变频器控制。过损坏的这快板子是将注塑机上的比例流量阀的电流信号转换成为电压信号。正常情况下在注塑机不动作的时候电压应该是为零的。但是现在这块板子在不动作的时候一样是6V的电压。另外一台就正常的随注塑机的动作,电压跟着改变。。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很清楚,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您告诉我,我在说明

网友A:
你先要确认比例流量阀有没有问题。可将比例阀的电流回路从变频器断开,串电流表测电流,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变频器的电流输入端取样电阻可能烧坏,其后的电子电路某个元件可能有问题。

楼主:
应该没有的,因为是两台变频是串在一起的,前一台就很好,然后后面的一台就不行了。

网友A:
6V电压从什么地方量得?变频器电流口吗?

楼主:
信号的输入端子

网友B(2008-11-11):
中国第一本关于工控类产品维修的书籍《变频器维修技术》,已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凝聚容济公司多位维修工程师的精髓,是技术人员最好的维修指南和学习手册,现面向社会公开发行。销售热线:020-37204416 郭绍雨 先生 13710185059
章节-节选一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需要结合使用。

2.2.1 清洁法
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2.2 观察法
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2.2.3 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小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

以下为书籍的介绍http://www.longi.com.cn/Jsjc.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