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及管道的确定

楼主(2006-12-19):
  我们的用气量为12.9m3/min,
按照规范设计用气量计算如下:
Q=∑Q1x1.4x1.25 m3/min
 =12.9x1.4x1.25
 =22.575 m3/min
Q—空压站设计负荷(m3/min)
Q1—各车间压缩空气量合计(m3/min)
1.4—附加系数,(包括风动工具磨损15%,管道损失15%,意外消耗10%)
1.25--全厂压缩空气的不平均系数.

用4台10m3/min的机(3用一备),主管道是D159X4的

我们是电缆行业的,根据我们的现场经验,总觉得系数大了.请各位发表高论(谢绝灌水)

网友A:
关于空气压缩机及管路的选择,在实际的工程实践中,其实有多种选择方式。而不同的选择方式得出的数据会有较大的区别。本人在实际工程中经过多次对比与实践,觉得采用以下的公式是比较合理的,请您参考。
Q=a1.a2.a3∑ni.qi.ki (米3/分)
式中:    a1    延管路全长的漏气系数
                全长小于1km时, a1=1.1
                全长为1-2km时  a1=1.15
                全长大于2km时   a1=1.2
         a2     所用风动机械磨损时耗气量增加的系数1.1-1.15

         a3     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海拔高度在0-1500m相对应的系数为1.0-1.15

         ni     同型号风动机械同时工作台数

         qi     单台风动机械的耗气量(米3/分)
                按照使用说明书取值

         ki     风动机械同时工作系数
                10台以下取1.0-0.85
                11-30台取 0.84-0.75
                31台以上取 0.74-0.65

楼主(2007-04-13):
工控追求
    谢谢你的留言!设计院后来也改了设计。我们为了保险起见,我又学习了一下 钱德永  郑学珍 编著的《管道工程简易计算》--------机械工业出版社    帮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