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三极管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12-19):
用三极管将5mA电流放大到20mA以驱动氘灯点亮,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干扰,请各位大侠指点!小女子这厢有礼了!

很急!!!!!!!!!!!!!!!!!!!!!!!

楼主:
版主求救啊

网友A:
讲明白一点,什么电路?

楼主:
从研华的PCL818L卡的DO端口输出一个电压为5V,电流不大于5mA的的信号,将这个信号电流放大到20mA,然后接到氘灯的脉冲控制上去,驱动氘灯点亮.我的方案是直接用三极管做电流放大,但是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做这样的防护来防止干扰.

在电路板上还有一些电压放大,运算放大器,少量的电容,电阻,二极管和继电器,对了在离电路板大概20cm的地方还有一个小的变压器.

请赐教!

网友B:
你只做一个射极跟随器(发射极输出的放大器,只做电流放大。)就可以了,没有干扰问题。

网友C:
最好选用光耦来控制,可以将前后级电气隔离,不怕干扰。

网友D:
在三极管基极加电容以减少干拢,可104的

网友E:
先自己搭接电路再来问问题比较好!

网友F:
请问氘灯是什么?

网友G:
"氘"还用上热核材料了,人造太阳,当今最尖端的技术.其实你一个三极管电流放大,又不是高频,有什么干扰,但不要用射随电路,前后级电位不好处理.

网友H:
楼主的“氘灯”是用在光谱分析仪器上的么?比如红外、紫外分光光度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