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损坏

楼主(2006-12-19):
本单位有一台德国产的磨床,主轴电机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驱动, 从去年12月安装使用到今年11月, 一直很正常, 11月中旬的一天, 操作屏上显示西门子MM440变频器报警, 打开电气柜检查, 发现,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进线电压正常,为交流370V, 但是BOP上无显示, 风扇停止转动.
因为该机器还在保修期, 所以德国厂商又寄了一台同型号的新的西门子MM440变频器来, 装上后,输入参数,机器恢复正常.
但一周后, 报警再次出现,打开电气柜检查, 故障现象一样,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进线电压正常,为交流370V, 但是BOP上无显示, 风扇停止转动.
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损坏呢?

网友A:
如果是同样的问题,这就要检查一下电气柜的线路了,

楼主:
谢谢jiangfeng, 电气柜的线路我检查了, 交流, 直流电压都很正常, 在电气柜里还有另外一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 却一直正常, 如果交流, 直流电有问题, 那么西门子mm420变频器可能也会损坏, 所以交流, 直流电的问题基本排除.

现在我的担心是, 因为西门子MM440变频器驱动的主轴带动的砂轮有水喷淋进行冷却,会不会是由于喷淋水导致主轴电机的连线短路, 烧毁了变频器的电源板?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碰见过,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变频器里的几个参数需要修改,首先是用户要设定的参数,,这个在变频器的说明里有,,比如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还有所要驱动的电机的转速,,,并不是这样就好了,,,你把原先坏掉的变频器要回来,,把它的程序板换过来,必须拆开来,,小心别把板子弄坏了,记住不是外面那个操作板,然后还得修改里面更高等级的及格参数,,等我查一下,过会儿给你

网友B:
首先你把参数访问等级设定到最高,,,P0004=2,P0003=4然后,查找参数P1312[0]=50和P1311[0]=10 P1310[0]=69.9  这些参数可以再小一些,,就安全了.

网友B:
检查一下里面的模块,可能已经烧了,,如果更换新的驱动器,,最好在上电前先改好程序,,最底访问级别的程序必须先修改,,,然后你检查一下最高访问级别里的几个参数,最高级别p0004=2 p0003=4,,,进入后看看这样的几个参数是否乱了continuous boost.p1310[0]  acceleration boostp1311[0]  还有starting boost p1312[0] 看看这几参数变化了吗,,如果太大,适当改小,,起码不会再烧你的驱动器了,,,,注意,,最好在换新的时候,,还把旧的驱动器的程序线路板拆下来,换到新的驱动器上,,省很大的功夫,,要知道,里面的参数有数百条,,,,更换前看好说明书,,,那几个电机的参数一定要对,,,其次,检查你的外围,一般外围的问题要先解决,,,,,,程序很重要!!!!你可以把它设定爆炸,,也可以把它设定的很温顺,,,有些参数会变的,,特别是那几个
不知道老师们同意我的看法否,,,,,我也有棘手的问题等待解决,,,永和提出的几个问题请大家也指导一下,我门的驱动系统出的问题让我们损失很大,,我在这里提出请求了,,,希望大家共同解决,,共同提高.记住..我的网名叫永和

楼主:
这台德国产的磨床在全球已经有超过五百台在使用, 变频器的参数是一样的, 为什么别的机器就没有烧电源模块?

网友B:
你试过了吗/程序不一定一样,

网友B:
那么他们发给你的变频器的是固化好的程序吗?这个你得搞清楚
或着他们现在已经有所改动,,所用电机的型号或许有改变,,如果象你上面所说的那样,,,你最好检查你的机械部分,,包括你的轴承,等等

网友C:
跟参数关系不大,西门子变频器的整流桥是1200V的,(通常用1600V)由于国内电网质量较差,所以经常坏整流桥。如果你的变频器离变压器较近,那就更爱坏整流桥。建议加装进线电抗器

网友C: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8916

网友B:
我这是经验之谈,,在损失了几台变频器之后的经验,,改过参数后一切正常

网友B:
因为我们的情况太想像了,我们也是在保修期坏的,也是厂家发过来的,,可是一装上就好,用个几天就坏了,,电机没问题,,他们厂家通过网络可以直接检测我们设备运行情况,经过检查,他们说没问题,,变频器坏了,,他们厂家很大方,立即赔偿,,可是都是同样的情况,,我们自做主张改了及格参数,,结果让人惊喜,,好了!!!!!!!

网友D:
我们单位有次这样的情况,其他都好的,第一天正常,第二天就环了,就想前面说的,控制面板没有显示,后来我们拿去修了,不是很清楚怎么弄的,现在正常了,!

网友E:
得益多多,谢谢

网友F:
变频器这东西要多复杂有多复杂,要多简单有多简单!学习了!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气柜的线路.还有干扰

楼主:
下面引用由董事在 2006-12-26 18:40:00 发表的内容:
  跟参数关系不大,西门子变频器的整流桥是1200V的,(通常用1600V)由于国内电网质量较差,所以经常坏整流桥。…
--------------------------------------------------------------------------------------------
谢谢你的回答.我同意你的看法.正如我讲过的,这种机器在全球有超过五百台在使用, 参数是一样的,所以更参数关系不大.
我仔细对比了一下该机器和其他机器的电路,发现该变频器没有加装进线电抗器,而其它加装进线电抗器的机器变频器都没有烧,我会试试加装进线电抗器

网友H:
  你最好先测测看损坏的变频器损坏的是什么部位,如果主回路(整流桥和逆变模块)是好的,那就很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故障,启动电阻损坏,如果是这样,要问问你:改变频器是 不是经常断电又得电?西门子电源最受不了电源冲击,所以电源老是无缘无故的就坏了.

楼主:
是开关电源坏了,为了承受电源冲击,所以我准备试试加装进线电抗器.

楼主:
下面引用由永和在 2006-12-26 19:23:00 发表的内容:
  我这是经验之谈,,在损失了几台变频器之后的经验,,改过参数后一切正常
--------------------------------------------------------------------------------------------
改了哪几个参数?

网友I(2007-05-24):
交流和直流用在一起好象有点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