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请教:AB软起动器过负荷保护经常动作的原因

楼主(2006-12-19):
我们用的是SMC dialog plus 软起,其过负荷保护(F7)经常动作,不知其参数MOTOR THERMAL USAGE 的计算考虑哪些因素?请赐教。
可能与此有关的其它参数如下:电机额定电压:400;功率:185KW; service factor:1;LRC ratio:0.0; motor FLC:348;overload class:20;CT ratio:5:5;另外,电机运行时,软起本身测得的电流与用钳型电流表测得的电流相差有40多安。

网友A(2008-01-10):
请教给位老师:请问22KW液下泵需要选择多大的变频电机>?

网友B(2008-02-16):
你的电流参数没有整定,就是软起里的校验没有做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校验电流。方法说明书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