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5KW电动机降压启动

楼主(2006-12-19):
请问380V  245KW电机可否只用频敏变阻器降压启动,是否还需其它启动方式?

网友A:
可以啊,用星三角也可以,软启也可以

网友B:
绕线式电动机的定子一般是三根出线,是没法使用星/三角启动的。最常用的启动方法是敏变阻器及转子串电阻器的启动方法,具体的要看电机所带负荷的性质。

楼主:
多谢各位,轧钢机用的,不频繁启动

网友C:
绕线电机的特点是启动电流小,用频敏变阻器是很好的方法,除非画蛇添个足用软启动,软启动当然好,有必要吗?

网友D:
用软启动器比较好,保护功能和控制功能都比较全,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E:
轧机还是用直流机好,我们厂以前也是用交流机,老是出问题,现在改成用直流机,故障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