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6-12-19):
你好:
我用485BD海利谱的变频器通讯,一直显示通讯不上,我现在说明故障现象
希望帮我分析一下不盛感激.
通讯方式-MODBUS-RTU D8120==0C87 数据长8位 偶校验停止位1位
波特率9600 M8161 =ON
用PLC程序生成的CRC校验码正确
变频起设顶正确
我想问一下1. 485BD5条线 变频器2条 怎么连接?
RDA并SDA 连 变频器RS-
RDB并SDB 连 变频器RS+
RDA RDB间接330欧电阻 这样对吗?
2.PLC运行时不待载(或带变频器)485BD的
RD SD 灯都不亮 是不是成序有问题 ?
**********希望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只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连过所以不知道连线是否正确,但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可以尝试将正负交换一下,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交换后就通讯上了。有时候说明书不一定完全正确。

楼主:
多谢了CFX!!
换线试过了.

网友B:
注意变频干扰,485BD本身抗干扰能力不强,可以尝试加通信光隔,另外变频一定要接地.

网友C:
从你的PLC配置看,我想你应该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你的问题我想很大可能还是在PLC的程序里面,如果是RD,SD灯都不亮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PLC的通信指令根本就没发出去,那只能是断线或程序不正确.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也是写的程序有点问题,看指令之间有冲突没.或是干扰太强也有可能.

楼主:
我只用了一条RS指令
-M8000-RS D200 K8 D220 K8
只是向变频器写入30HZ的频率(200步)
我QQ 409521396
有好心的朋友帮我看看成序
********再次谢过*********

网友C:
呵呵,那就怪不得了,只用一条指令当然不行,还有一些辅助指令要写的.

网友E:
给你提供一个FX与三菱变频的通讯程序.
http://www.lsllhd.com

网友F:
不知你m8122 set了没有

网友G:
如果是RD,SD灯都不亮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PLC的通信指令根本就没发出去,那只能是断线或程序不正确.
同意这种说法

楼主:
多谢朋友指导
现在我已经把程序做好了
#########有朋友真好############

网友H:
海田:我正在做这个实验,就是用485BD控制两台安川的变频器,搞了两周了,还没有通信上,请帮忙,可不可以把你的实例发给我参考一下。我的邮箱是:keyence2003@126.com 谢谢

网友I:
海田:能否把你的通信程序给我一份,我也在做,参考下.

网友I:
邮箱是:xusongying@163.com

楼主:
我 QQ 409521396
一般白天在线
想要这个程序的朋友加我
建议 不要用485控制起停 运行稳定性不好.

楼主:
我 QQ 409521396
一般白天在线
想要这个程序的朋友加我
建议 不要用485控制起停 运行稳定性不好.
###广交朋友####共同发展
####买工控产品---找我(梁工)####免费技术指导#####

网友J:
通讯设置有硬件、软件方面的问题。硬件方面遵循双方电路连接要求,这个容易达到。然后看变频器是什么通讯参数设置,双方一致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程序,遵循变频器通讯协议就可以了。我做过几套西门子与爱默生变频器通讯控制的工程。看看我的网站上有一篇RS485在XX上的应用就是这样的工程。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