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6-12-19):
怎样检测接近开关的优劣?

网友A(2007-08-15):
通电后将工作电压调到40v,如果产品发烫严重,说明产品耐压低,工作时候容易损坏,
通电后将工作电压调到24v,产品输出部分接一个负载,选用的负载电流在300mA到400mA,让接近开关感应金属物体一直保持,摸产品外壳看是否发烫严重,一段时间后再连续让接近开关感应金属物体,若产品质量差很容易就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