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高手请进

楼主(2006-12-19):
请教富士逆变模块上面的吸收模块如何判别好坏?

网友A:
可用测量电阻对比,通常不会三个一起坏,最容易坏是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李工:他的下面有一条腿,我对其中两个端子测量时,他和其中的一个端子是通的,三个都是这样,是不是坏了?

网友B:
是好的,这个一般不会坏的,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网友C:
里面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D:
不知你的变频器什么型号?
应该就是浪涌抑制电容

网友E:
你的变频器目前是什么问题?
检查它《吸收模块》要有目的性

楼主:
UV相短路,整流逆变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