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

楼主(2006-12-19):
我用力控组态软件监控一温度值,温度是由一热电阻测量后进入AI808型智能仪表,通过AI808型智能仪表的RS485再经RS485/RS232转换器接入上位机.结果是AI808型智能仪表显示的温度为18.4,而上位机显示的温度为184.不知何故,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你把计算机上面的数据的显示范围修改一下就可以了,缩小为以前的十分之一

楼主:
具体怎么做啊?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第二个数据点,第二个数据等于第一个的值得十分之一

网友B:
直接使用量程变换就可以了 在建点的时候,修改量程变换。如下图
建点te与温控表连接 右侧红圈表示读取的数据,左侧蓝圈表示变换的比例。 如图是缩小了10倍,如此一来搂主所说的184就会直接变成18.4

网友B:
图片怎么这么模糊阿看来不能压缩,再来张原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