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在变频器上的不同

楼主(2006-12-19):
从变频器输出端接到电机上有三角和星形两种,有何不同?另外两极和四极的,一个三角另一个星形为啥?请教各位.

网友A:
有的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220V的,

网友B:
(若在工频为AC 380 V时,马达接法为三角形),而变频器输出为三相220V,一般是要星形接法.

网友C:
变频器有三相电源和单相电源,三相电源的变频器,输出接电机按铭牌的380V接法,单相电源的变频器,只能用于380V 星接的电机(5.5KW以下),电机改为角接,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请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