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HART协议的显示表

楼主(2006-12-19):
那家生产带HART通讯协议的二次显示表

网友A:
别的品牌不清楚,VEGA 有,有单和双路 甚至多HART 输入;缺点是价格很吓人! 功能倒挺多

为什么一定要带HART的呢 ?

楼主:
我用罗斯蒙特的导波雷达测油罐的液位及油水界面,需要在控制室装二次显示表来同时显示油位及水位。

网友A:
本来想电话打给你 好不容易找到你手机 发现是个旧的OHOH

古人说  卖雷达的一般都有解决方案,所以呵呵 估计罗斯蒙特有这类的东西

比方VEGA的导波雷达就有专门用来显示你要求的仪表 型号大概是是625

网友A:
625 就是和FX67导波雷达配合做 油水测量分别显示和控制的,2HART INPUT  3个4-20mA OUTPUT 好象还带3个开关量 另外 可选 RS232 和Ethernetincl (TCPIP或者 GSM)
可选防爆 20-250V AC/DC供电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