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VC通信编程的朋友

楼主(2006-12-19):
能否用VC编一个电脑与触摸屏通信的程序,即能将触摸屏显示的画面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最近在看有关VC通信编程方面的资料,头都大了,没找出一个方法来,还望各位朋友能指点一二,望庐山瀑布是我感激的泪水!

网友A:
显示在屏幕上没问题,关键是你的的触摸屏与PC机是怎么通信的,用的什么接口?

楼主:
多些楼上大哥的回复,太感谢了!

用RS485可以吧?

网友B:
好像转换成232 更方便一些

楼主:
电脑后面的那个串口应该就是RS232吧,因为我想做的是要能和几台触摸屏进行通信,也就是组成一个小网络,通过一台电脑能分别查看这几台触摸屏的情况,RS485不是最多能支持32个节点吗,所以我想用RS485进行通讯,还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啊!

网友C:
你如果只监不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2007-08-26):
用TCP IP好些,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而且速度快,如果用串口(RS485),速度有点慢,而且开发难度大,成本高

网友D:
其实触摸屏只是个输入设备,与计算机一般通过串口相联,有专用驱动程序,不需编程.按你的说法,我想是带有触摸屏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