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庭线路问题(急!!!)

楼主(2006-12-19):
昨天我帮忙给我亲戚家修室内照明,单元房线路走的是暗线,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其中有一个房间一个灯,我把它一接上,灯可以亮,但是我用万用表量一下,室内的插座的电压不到220伏,只有180伏到190伏,且并灯的地方电压也不够220伏,我把这个灯去掉以后再量,电压正常达230伏,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有人知道的话,请指教,谢谢了,急!!!

网友A:
线路损失,更换大一点的电线,查端电压多少。便可知道。

楼主:
灯的端电压我查过了,在没有接之前,是230V的,接上之后就少了很多

网友B:
可能有地方接触不良引起的,你查一下接线头好不好,及保险丝的接线是否良好.

楼主:
线路是通的,我用万用表量过,不过我量灯泡的阻值是90多欧,是不是灯泡的阻值太大了,产生了一定的压降?

网友C:
可能有地方接触不良引起的,插座带负载试试

网友D:
TO:
接触不良引起的.量灯泡的电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冷态和热态的结果不一样.相差很多倍.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E:
线路接错了吧,仔细查一查!

网友F:
可能有地方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G: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H:
可能有地方接触不良引起的,仔细查一下

网友I:
一般是火线漏电,或者是零线回地引起的!请检查灯具及回路!
把灯插到其他插座试试!

楼主:
是这样的,原来只有客厅灯亮,其他房间灯都不亮,可能是零线断了,我把一个插座的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其他房间的灯亮了.会不会那个灯的零线接地了吗

网友J:
零线虚连接触不好,造成零点漂移.检查零线接头,老房查接线盒内的鸡抓线.

网友K:
首先:零线虚连接触不好 的情况是100%的存在的
其次:灯可以亮,万用表量插座电压180伏到190伏,把这个灯去掉以后再电压正常达230伏的情况确实很蹊跷,通常的逻辑是说不通的,因为只有灯的零线接到了插座的1端 而插座的另外1端接到了地才会有180V的可能性 但拿掉灯以后的230V怎么来的呢?我感觉除非是开关上有些问题

你这朋友怎么给你玩的线啊

网友L:
换大一点的线
或是减少线的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L:
灯亮就用电
那么电线上有电压降啊

网友M:
我把一个插座的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
你能保证那根地线与零线相通吗,且接触良好吗?

网友N:
应该是断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引起的,因为地线电阻较大与灯分压.仔细查一查,找出断零线.

楼主:
多谢朋友们的解释,我会去再查查,房子多年了,线路老化了,会出现各种问题.解决以后给大家一个完满的解释.

网友O:
与电线等应该无关,某处虚接可能性最大
尤其在分线盒中,铜线和铝线相接时,或者线盒进水
也可能造成接触处氧化,接触不良,等于是线路总电阻
加大,分压太多。

网友P:
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是零线断了,再就是火线有接地

网友Q:
这个问题是因为电线在进入电压不正常的屋子之前的某个地方零线断了,你把零线误接在了地线上了(你家的这个线路回路没有漏电保护才会这样),地线电阻比较大,没有开任何电器时,该错误零线没有压降,所以测量电压正常,接入负载后由于地线电阻较大,引起该错误零线电位上升,所以就显示电压下降了,如果你再换一个大功率电阻类电器,你就会发现电压下降的更多了。

网友R:
进线处接触有问题.

网友S:
标准触点分析地好!

网友T:
赞同标准触点,可能断线接入大地了。

网友U:
你使用的供电系统从故障来看,很可能是TN-C-S系统。在这种供电系统中,在接线时很容易把保护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混淆。如果把负荷接到相线与接地线上,就出现你所说的现象,空载时测量就是工作电压,但是,接上负荷后电压就急剧下降。不过在此系统中,如果有漏电保护器它是会跳闸保护的,不知道你的为什么没跳闸?

网友V: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W:
接触不良

网友X:
同意 标准触点 的观点,以前碰见过这种现象,和标准触点的一样。

网友Y:
同意 标准触点 的观点

网友Z:
标准触点分析的正确

楼主:
To:工控追求
   我们这里没有装漏电保护器,所以即使漏电了空开也不会跳.

楼主:
TO:标准触点
   房子的总进线的电压是正常的230伏,客厅里也是正常的,从客厅到卧室之间应该是出了问题,你分析的很对.我现在也想明白了,谢谢你.只是这几天工作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处理.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标准触点在 2006-12-22 9:41: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是因为电线在进入电压不正常的屋子之前的某个地方零线断了,你把零线误接在了地线上了(你家的这个…
--------------------------------------------------------------------------------------------
我想也是这样!!!

网友AB:
有可能是虚接造成的,尤其是零线.

网友AC:
电灯串在部分线路上.

网友E(2008-05-15):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接触不良